MAC笔记本A1286.求如何看主板版本号

楼主(2018-04-04):
MAC笔记本A1286.求如何看主板版本号.现在是开机屏不亮,主板没看到写的有版本号。想先刷个BIOS,
还有就是裸板咋开机啊。

网友:
楼主这bios 桥都干过 谁放的大招啊

网友:
有水印!!反光看吧                             。

网友:
板号在背面风扇那个地方 靠近光驱 你这个肯定是820-2915的板号

网友:
刷啥bios  显卡坏了

网友A:
第一这个机器通病就是显卡温度高容易坏   第二板号“一般”是820-2850-a   .第三你怎么还是助理工程师  谁给你的这么高的称号 连个板号都找不出来。   然后连个开关针都不知道
   我级别才是高级技术员   我们称号应该换一换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这机器通病 显卡,不显就换显卡。BIOS问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个机器通病就是显卡温度高容易坏   第二板号“一般”是820-2850-a   .第三你怎么还是助理工程师  谁 ...

陈独秀同学你坐下,你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