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进系统黑屏外显正常

楼主(2018-04-04):
故障联想sl410进系统黑屏外显正常
报价留机
动手拆出主板在维修台上测试,接了个开关硬盘显示屏进系统又正常
接上音量调节板就黑了,
由于客户赶着要  直接音频调节面板不接 故障解除
所以下次碰到这类问题的笔记本还是,拆机出来裸机再测试下比较好
其中差点误判显卡有问题

网友A:
音频板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还是运气好,不然就误干了显卡了

网友:
音频调节面板上有芯片的么,怎么会影响到的,奇葩呀

网友:
客户不用这个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板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还是运气好,不然就误干了显卡了

开机不进系统就正常,进系统后估计要检测音量  而调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板也会导致这个问题,还是运气好,不然就误干了显卡了

我拆机出来后看到显卡发黑  都准备干了

网友:
呵呵还好没有去干显卡  干了显卡就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