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多故障联想V460维修....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8-04-04):
一台同行送修的联想V460,故障不开机,接机测试,待机电流0.008,按开机键无反应,暗喜,初步估计是51123的通病3V5V供电不出来的问题,拆机测量,果然,于是更换51123,故障依旧,于是检查通病R376电阻,发现无腐蚀,分压正常,测量51123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但就是不出3V5V,后极阻值正常,无短路,更换上下管,滤波电容,还是一样,于是用51125替换51123,3v,5v出现,故障仍旧不开机,继续修第二通病,BIOS,刷新EC和南桥程序后,开机动作出现,开机1秒掉电,考虑第三个通病,乌龟壳,更换显卡供电电路两组乌龟壳,故障依旧,测试开机瞬间除CPU供电外,其他电压都在开机瞬间出现,考虑第4个通病,CPU主供电芯片62882,更换62882后,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跑到1.0但是不亮机,然后掉电,掉电2庙后,又自动上电。仍旧不亮机,按开关可以强制关机。关机后再次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上电。测试各路供电全部正常,于是再把51125换回51123,故障依旧。
考虑到可能CPU主供电不良,更换CPU电路4组上下管,故障依旧。
按照时序测量,PLT_RST#已经发出,没思路修了。思考.......
考虑到主板插电自开机的故障,于是更换南桥,EC,网卡,故障依旧。
考虑到BIOS,但是刷上去的程序是之前修了N台这个机器测试过的,程序肯定没问题。
但是按照时序,明明下来应该读取BIOS,亮机的节奏,为什么就不亮机?
手头有料板,仔细对比测量BIOS外围电路,发现端倪.....

我修的板子上,少了R245这个电阻....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飘过..这个机器在别的二把刀那里搞过BIOS,估计是搞了BIOS没好,就顺便....你们懂的....没有示波器,就是这么的难受..把料板的的电阻搬过来,上电亮机。
图纸点位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发了。
发帖不易,求加分

网友:
估计是别人维修嫌弃贵  客户没有选择修理    所以别人故意拆了个电阻,让别人开不了机   不过还好啦   有些心黑点的人  故意把板子弄烧   遇到这些被别人动过手脚的板子特别多

网友:
欢迎大家收看联想垃圾板V460各种通病大集合维修贴楼主修的哭晕在维修台,太不容易了

网友:
做手脚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上家做的手脚,专坑同行的。哎。还好兄台的努力没有白费。

网友:
没有万用表打过对地阻值?如果打过阻值的话肯定可以发现发东西了.

网友:
还好没有搞的太狠  不然真的要崩溃的  我是遇到恶心的人 把板层割报废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换了这么多配件,还没有放弃

网友:
哈哈哈哈哈,你这老兄被坑惨了,二修机真的很操蛋的,我一般碰到二修的都直言成功率20%,那还是在没有拆件的情况下,然后报价再上浮20%,如果是同行,那就请直接拿走,搞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