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神,G1 SNIPER B6 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8-04-04):
接到一块 G1 SNIPER B6 主板,客户说不显示,测了一下内存电压只有0.4V 查得内存管理IC是RT8120D 1脚和5脚12v  7脚只有0.4V 查了图纸是由IO 8620E发出的,请问一下大神是IO 坏了,还是IO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A:
分压反馈电路的R15,和R16没问题应该是MAU2坏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反馈电路的R15,和R16没问题应该是MAU2坏了,希望能帮到你

R15阻值正常,R16这个电阻,主板是没有装的 MAU2换过了

网友B:
12v 5v检测电压可以测下,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看起来应该是IO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 5v检测电压可以测下,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看起来应该是IO坏了

你是说IO的12v 5V检测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IO的12v 5V检测电压吗????????

是的 检测电压正常应该就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IO的12v 5V检测电压吗????????

或者把IO到内存供电芯片7脚控制线路切断试试

网友D:
你跑下线啊 是跟IO直连吗 还是经过了其他电路  没有其他电路就把线断了看IO那头有没有电就知道是不是IO那边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跑下线啊 是跟IO直连吗 还是经过了其他电路  没有其他电路就把线断了看IO那头有没有电就知道是不是IO那边 ...

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E:
修好了吗?还是客户不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还是客户不愿意修了

修不好,客户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