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V3000五代I7CPU代换

楼主(2018-04-04):
  机器同行拿过的,内存供电上管挂逼了,内存烧,CPU挂逼,叫他拿回去报废。
隔天又拿过来了说能不能换U,我就直接报个四代I5的价格,《开始不知道是五代I7。以为是四代i7》
就去找了块料板CPU-4200u,拆U植株,谁知道尼玛是5代的,在报价又不可能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换上去在说吧,换好开机灰屏,就直接找了个G40-80M的bios刷了,进系统测试全部OK,

网友A:
成本太高了啊       客户还愿意修么

网友B:
你这CPU植珠是用球还是锡将 CPU我们做得太少了 请教下上面要不要压硬币什么的?

网友:
四代的u能替换5代的,长见识了!

网友C:
4代可以替换5代 没有任何问题的.要恭喜楼主,CPU拆下来没有坏掉.四代  5代坏U的太多了.

网友D:
一般都是建议换板了  单独换风险还是满大的  。。

网友E:
这种二合一的做BGA老是变形,楼主有什么技巧吗?本人用的效时380焊台

网友:
这个不好值球呀

网友:
这都可以,牛X。LZ手工杠杠的。。。

网友F:
楼主手工技术好啊,刷的BIOS是主板的,还是指CPU的,,要合成马

网友G:
                       有人说换了不行我一直没代换过。

网友:
这也可以换   真的学习了长见识了    有空要试试

网友:
大神级操作,怎么换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太高了啊       客户还愿意修么

还好,U报八百,内存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CPU植珠是用球还是锡将 CPU我们做得太少了 请教下上面要不要压硬币什么的?

用珠子,CPU弯了,你用镊子压住钢网,熔珠是风力比较小,热风不要太高了,BGA做上去时可以压个一块钱的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代可以替换5代 没有任何问题的.要恭喜楼主,CPU拆下来没有坏掉.四代  5代坏U的太多了.

拆下来时多耗点电就好,200度时可以持续加热个3分钟,在到240持续加热5分钟,在加到258持续加热3分钟左右,随便什么胶都可以开翘了,绝对不伤板 u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二合一的做BGA老是变形,楼主有什么技巧吗?本人用的效时380焊台

正常的,CPU一拆下来都是弯的,做上去时压个一块硬币就可以了

楼主:
还好,有点费钢网,U是弯的,你用镊子压住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手工技术好啊,刷的BIOS是主板的,还是指CPU的,,要合成马

对啊,主板BIOS的,随便找了个相同版号的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人说换了不行我一直没代换过。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只能自己试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建议换板了  单独换风险还是满大的  。。

风险就是200块的U吧,不去弄以后都没得整了,现在动不动坏U,还是集成U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来时多耗点电就好,200度时可以持续加热个3分钟,在到240持续加热5分钟,在加到258持续加热3分钟左右 ...

哇,老司机的经验啊,希望以后可以一试

网友:
能通用,之前试过,就是没试过5代装4代上能用不

网友:
这机器 客户  还愿意 花这么多钱  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