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开机有时白屏有时正常

楼主(2018-04-04):
客户拿来一个惠普G4开机白屏 心想这不是送钱的吗 报价 留机 打发客户走 拆开本以为是屏线没扣好 整完不行 接着换屏线 换屏 还是不行 最后找3.3供电q12正常 不知道怎么弄了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 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朋友 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A:
白屏说明屏供电正常,独显可以试试加热独显看看。

网友:
你有电路图吗?控制屏幕合上就关屏显的一个三极管量一下,正常的用吸铁靠近就能关掉屏显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啊,加热看下,可能是显卡方面的原因

网友:
屏线断了几率大   转角估计段了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小心问题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说明屏供电正常,独显可以试试加热独显看看。

有时开机正常 只要不关机一直用都没问题 玩游戏也行 单独加热应该不能确定吧 是不是要加焊啊 主要是不敢确定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查一下屏供电条件吧,白屏时测一下哪里不正常,也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别的好像也没什么了,供电有了,屏和屏线也换了。只有显卡了

网友:
                                 查下屏接口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屏线  换一根试试啊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屏供电管子3.3V直接导通,如果会出现恢屏说明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出现的是白屏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那有个3.3的供电管子   白屏一般都是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