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8-04-04):
技嘉GA-A55M-DS2 请大家指点一下。
一开始是上电显示,反复重启,后来主板拆下来,一接电源冒烟了,冒着生命危险上了好几次电,细看下才发现,是一个电容,特别烫.已上图,望大家给指点一下,是换了这个电容就行,还是要查下别的地方,本人是小白,刚入行,望大家说的通俗易懂点,谢过大家

网友A:
电容烫无非是电压过高或者装反,没动过应该是电容这组供电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烫无非是电压过高或者装反,没动过应该是电容这组供电定有问题。

电容没有动过,这个怎么查

网友:
万用表量是否有对地短路,有的话拆掉电容再量是否对地短路。如果不对地短路了说明电容坏了,反之则要再找短路点

网友:
换了电容了,插电就转让就是不显示

网友:
电源芯片短路                                                   .x

网友:
建议专业学习啊
我们有网校、远程、直播、实地

网友:
确实要冒着生命危险  有些短路的  电容会爆炸  弹到眼睛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