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维修

楼主(2018-04-04):
买了两套12v2a的监控电源用了2月都坏了,原件没有烧坏痕迹,线路板没有脱焊,就是输出无电压,非常新,扔了可惜想让高手指导一下修修在下十分感谢

网友:
通下电然后拔掉  测大电容300V放电速度    根据速度来定检查方向

网友(点评):
修好了,用5个4007并联代替5100,一分钱没花,电流1.8嗷嗷叫,谢谢

网友:
几块钱的东东扔了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想感受一下维修的成就感

网友A:
买个便宜新的才10几  没有维修的价值吧

网友(点评):
对啊,虽然新的10元还包邮,但是我仍然想学会怎么修,我现在跑大车,十五年前我就想学电子维修行业,可惜事与愿违,这是一个遗憾,我这辈子是干不了这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世上事 都是事在人为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买个便宜新的才10几  没有维修的价值吧

如果ic坏了 买个ic  加运费都可以买新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ic坏了 买个ic  加运费都可以买新的了吧

要能修好,那也行,虽然手头紧:ciya:

网友B:
看保险有无烧,检查4个整流二极管,IC 坏了就扔,修划不来

网友(点评):
修好了,用5个4007并联代替5100,一分钱没花,电流1.8嗷嗷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保险有无烧,检查4个整流二极管,IC 坏了就扔,修划不来

你好玻璃的保险管没坏,四个二极管输出320v.哪个是IC怎么检测好坏呢

网友:
这种电源别折腾了 ,一般保险没有熔断都是IC坏了!我因为着急用曾经修了几个,都是IC坏了!其他的根本就不坏,包括电容都很少坏!

网友:
肯定电源芯片坏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路问题,看电源芯片IC 供电  ,不知道这个IC里面集成了好多的功能,

网友:
全部插件元件,仔细看看电阻引脚有没有变色,氧化,保险丝,启动电阻等等易坏元件。

补充内容 (2018-6-11 19:53):
5100是肖特基,用于高频,1n4007是普通二极管,用在低频的,不能代换的。这个12V2A使用5100裕度不够的,我们这边都是2个5100并联或者一个10100才可以。5100一般用在12v1.5a以下的。这个电源质量不咋地。

网友:
没有维修得到必要,估计楼主那里电压不稳吧,怎么会两个月俩都坏了呢。。。

网友(点评):
电压没问题,其他牌子电源都没问题

网友:
IC坏比较常见,另外变压器初级线圈开路了也常见

网友(点评):
开路什么意思,是断路吗

网友:
背个小散热片的就是IC,这种都是内含开关管的7脚IC,大都是国产的,质量一般。如果变压器没问题,换个IC应该就好了。  IC是几毛钱的东西,但是运费贵。

网友(点评):
你好,找到原因了,SR5100短路了,还有一个黑色的,跟二极管差不多,但是上面没有型号,在输出端两个电容之间,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网友(点评):
修好了,用5个4007并联代替5100,一分钱没花,电流1.8嗷嗷叫

网友(点评):
我就搞不明白,输出端,一大一小两个电容中间黑色的是什么东西,跟二极管长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