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

楼主(2018-04-04):
我昨天修一块华硕A58M-K的主板有时候正常显示,有时间诊断卡跑到C7,经过测量,IO有一个电压输入不正常,换了一个IO亮机了 ,收客户35元。

网友:
是修主板35还是修主机35呢,有差别吗

网友:
35太低了,客户应该收60以上,同行可以谅解

网友:
请问LZ IO有一个什么电压输入不正常导致档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