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好难拆

楼主(2018-04-04):
拆个转子要1小时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相电机的定子,要用平口凿在一边沿铁心把铜线铲掉,然后用合适的钱针把铜线从槽里面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相电机的定子,要用平口凿在一边沿铁心把铜线铲掉,然后用合适的钱针把铜线从槽里面打出来。

对的!这是电机目前手工最好的解决方法! 先平口铲断!然后相同孔的钢筋找根直接把多余的铜线在铲断的地方往后打退出去!!

网友:
迅维都可以教修电机了,神了,什么时候发教程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极,不像风扇的电机,为何不在马云家买一个,这个东东手工很费劲。

网友:
十几年前玩过的,好好的拆卸,还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洗衣机电机 好的 用不上 拆铜卖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拆的好棒的

网友(2018-05-30):
你是要换还是要拆铜?拆铜的话可以考虑做个工具。

网友:
这是电机的定子呀。要拆铜就在定子边沿铁芯用扁铲把绕组切断,然后和合适直径的钢筋把槽内的线打出来,然后清理槽隙。如果不考虑修复的话,也可以用火烧,这是拆解处最常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