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主板3短一长 报警

楼主(2018-04-04):
联想IH81M 主板3短一长 报警  测得内存总线电压 1.25 和0.22  118脚和238脚
分别连到南桥边上Q74和q75
加焊 Q74 Q75     Q74的s端开机可以到3.3V  一直稳定      q75开机S脚3.3V  大约1秒调到0.22V  再等3~4秒跳到3.3V
奇葩的问题来了   插PCI-e  检测卡就可以开机亮屏   不插就3短一长报警
求助大神。。。

网友:
可能是SMBDATA 电压不稳定,试试直连PCI-e端的SMBDATA

网友:
已搞定    内存118到PCI-E   B5      内存238到PCI-E  b6

网友(2018-07-09):
楼主这个是什么思路啊?

网友:
这样也行,够高水平,感谢分享。

网友:
左边内存槽子边上有一个0欧姆的电阻量下,我修到过电阻坏了,就是这个情况,换电阻就好了

网友:
R916 0欧姆电阻坏了,先测量一下,好多都是这个电阻坏了造成的。

网友(2018-09-08):
我今天也碰到了 是R916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