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6换cpu后卡米

楼主(2018-04-04):
听说要写串号才能开机,字库是ufs的,有没有能代写的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都敢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都敢搞厉害

还好吧,不算新,出了一年多了,mix2s都出来了

网友B:
不是只要字库复制下就可以了吗?串号应该在字库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要字库复制下就可以了吗?串号应该在字库上吧

不知道,现在就是卡米,按照以前换cpu之后开机是无效的imei,听别人说要写串还是设备码序列号什么的,现在卡米应该就是串号那些没有对应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