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不充电故障小修一例。

楼主(2018-04-04):
    联想X250,故障为不充电,系统下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这款机器为两个电池,一个内置电池,一个外置。换内置电池,故障一样,排除电池坏。
    拆机,示波器量充电电感,无波形,说明充电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找到PDF图纸,充电芯片为BQ24760,查条件。

    42脚VINT20  19v正常。
    36脚AVCC     19V正常。
    2脚EXTPWR#   3.3V不正常,这个是检测电源跟电池的,插电源应该是0V,接电池才为3.3V。
   4脚ACDET  16v左右 不正常,这个信号是检测电源,19V经过432K电阻跟64.9K电阻分压而来,算下来的应该是1.2V左右《隔了几天才写,忘记具体多少了》
果断换电阻,故障解决。内置外置电池正常充电。

网友:
修好这个,还是要了解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是我们修机必须的过程,遵循这个流程很快就找到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很恶心,电池,充放电芯片本身和外围电路都会引起,所以修这个故障,有时候还得有电池试,不知道LZ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快速排出电池的原因??望不吝赐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不充电的问题的确很麻烦,条件多多  还有早期的联想 还要安装电源管理程序才行

网友:
ACDET 信号一般2.6左右吧,不错收藏了

网友:
修这种不充电故障还是要了解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LZ可以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怎么会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