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2换内存

楼主(2018-04-04):
小米平板2有两个1g运存颗粒,我把其中一颗升级成2g颗粒后,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把两个颗粒都换掉,还是换一颗也可以?

还有现在把屏幕、触摸和电源排线接上,再接上电池排线,cpu就发烫,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现象?
再有就是可调电源怎么直接给这个平板供电呢,因为是电池排线供电,不知道怎么变成可调电源直接供电?
我试过将可调电源接到type c充电口那,显示的是充电电流,不是开机电流,有没有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你这方法不对。是不能搞好的,方案

网友B:
这方法不行吧,要写资料进入或者两个一起换的,不能瞎搞

网友C:
把内存都拆点看还能不能联机,能联机就说明暂存没装好或者吹挂了,门口右转手机店

网友D:
找出正负极,接出来就行了,我还没试过给平板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法不对。是不能搞好的,方案

没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行吧,要写资料进入或者两个一起换的,不能瞎搞

换运存不需要写资料的吧,换字库才需要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都拆点看还能不能联机,能联机就说明暂存没装好或者吹挂了,门口右转手机店

不太明白意思,可以详细说下吗,内存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出正负极,接出来就行了,我还没试过给平板改过

好像有两个正极和负极,关键是排线接法,没办法接出来,除非单独买排线改

网友:
还有关键没有点位图,不知道哪些地方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