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s2 r1.4 USB不能用 进系统U盘能用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18-04-04):
g41mt-s2  r1.4 开机 USB不能用  进系统U盘能用键盘鼠标都不能用(PS/2可以用,开机直接进系统发现U盘能认  USB键盘鼠标不能用)
先查USBD+D_ 的阻子都正常
5V供电也正常
OC查了也正常
没有办法换I/O还是不行
换南桥还是不行
查电路  发现5VSB不正常

换了后OK
这个南桥内部是V5REF_SUS
电压

进系统都OK
附上G41MT-S2  R1.4的图纸    这个幸好有这个图纸和点位否则修不了    图纸点位是R1.5的通用      兄弟们不要骂   我在说一遍是R1.5的G41MT-S2.zip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奇葩,没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走了很多弯路,一般可以秒的,人工费比板贵

网友:
原来是v5ref_sus引起的问题,以前我修到的,测了usb的供电,oc信号正常,换了io就直接怀疑桥了。看来还是我想的太局限,没有想到,桥的待机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一直觉得待机电压不正常,就不能上电。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V5REF_SUS怎么的不正常,电压低了还是电压飘

网友:
没有电压,电阻无穷大  这个板子不是我想修,是这个板子客户绑定了设备,换板子太麻烦,收了200 元客户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