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论BIOS芯片的代换(SPI芯片OTP区块作用)与JEDEC标准之SFDP

楼主(2018-04-05):
先说一说Flash芯片的OTP区块.这是Flash芯片中单独设计的一个独立的区块(注:早前的Flash芯片是不带OTP分区的),一般大小为8192比特位,按每8比特位存储一个字节计算可以存储1KB的数据。这个区块需要单独的读取与写入指令。(所以有些不带OTP操作的编程器无法读取与烧录它)它还有个重要特性即每个存储位只能进行一次性烧录,之后里面保存的数据无法再次改变。这个区块的设计起初是为了让硬件开发商能存储少量永久性的数据。

什么是SFDP? SFDP是Serial Flash Discoverable Parameters的简称,翻译成中文就是“串行Flash芯片的参数”。它是JEDEC标准的一个子集。这个标准出台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出产的串行Flash芯片型号越来越多;各型号芯片的工作频率、读写速度、擦除与刷写方式不尽相同,在程序设计人员设计针对Flash芯片读写等操作的程序时就需要针对不同的型号的芯片查询芯片手册并进行不同的设计。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就可以使用统一的接口来读写芯片了。

SFDP与OTP区块的关系是SFDP数据通常都由硬件开发厂商写入OTP区块的。

现在新型Flash芯片工作频率越来越高,通常工作频率越高的芯片读写速度也越快。但使用Flash芯片的器件并不知道Flash芯片的最佳工作频率。怎么办呢?JEDEC标准规定先统一使用50MHz的频率读取Flash芯片OTP区块中的SFDP信息,然后根据SFDP信息重新调整Flash芯片的读写。

既然是标准,那么SFDP信息就有一个规范的数据结构,那到底这个数据结构中储存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呢?请看下图:

看完你是不是瞬时明白了,BIOS芯片OTP区块中保存的SFDP信息跟主板是哪家的、什么芯片组、BIOS加密等没有半毛钱半系。(当然不能排除以后不会加入其它功能)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自身的参数信息。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有些新款的主板(包括笔记本电脑)更换BIOS芯片后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心想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干了“我把旧的BIOS芯片中的OTP数据读出来烧录到新的BIOS芯片的OTP区块中”。 但是有些朋友写了OTP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换的不是同型号的芯片。前面不是说了么,OTP中保存的是SFDP,这个SFDP是什么!是串行Flash芯片自身的工作参数。所以针对这种不同型号BIOS芯片的代换,只要刷入对应本芯片的SFDP数据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换了BIOS芯片不正常都是因为新主板的桥与EC等使用Flash的芯片开始支持JEDEC标准了。如果找不到SFDP信息或是SFDP信息与Flash芯片的自身工作参数不匹配,都会造成无法读取BIOS.

下面提供一下几个常用的BIOS芯片的SFDP数据, 希望大家碰到不同型号的BIOS芯片带有SFDP信息的以芯片型号为名备份一下,在下面跟贴时上传。我会分类整理以供大家下载。
SFDP数据:

 会员1548544300鑫豆2024-4-20 04:30
 会员1076776300鑫豆2024-3-26 21:32
 会员900702元2022-10-11 20:46

151 Bytes,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程序员就是牛逼!!!!!!!!!!!!

网友:
用汉语拼音读英文的路过,表示看到这些就头晕,反正我看着楼主说的好,说的秒,

网友:
纯技术贴,顶起来,程序大神,就是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几个内容都一样呀,没看出来哪有不同

网友:
以前一直认为otp就是和ec等硬件有对应关系  现在才明白是这个原因 就是芯片参数的问题   感谢科普

网友:
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每次都选哪个猪油型号没有后缀的

网友A:
其实题目我都看不懂: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题目我都看不懂:ciya:

我看了3遍,才勉强懂了点,感觉这个贴,是真正的BIOS启蒙贴,除了OTP部分,BIOS还有白名单,20,检验,序列号,me,机器硬件等等,还有很多内容

网友:
SFDP怎么刷呢?有点懵逼啊。望指教。

网友B:
这帖子颠履了我以前所学的知识。仍有一疑问:同一程序,有时换了其他品牌主板上的BIOS芯片(同一型号)为什么不亮机,而用本机的BIOS芯片却可以亮机。

网友:
饼哥,怎么提取SFDP 出来?
饼哥,怎么提取SFDP 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颠履了我以前所学的知识。仍有一疑问:同一程序,有时换了其他品牌主板上的BIOS芯片(同一型号)为什 ...

芯片相同不一定芯片的OTP区块就带有SFDP信息的。新芯片的OTP区一般都是空白的可进行一次烧录,而有些旧芯片没有用到这个功能,它的OTP区块也是空白的. 如果你的主板比较新,支持JEDEC标准,而你换上去的型号相同其它主板上拆机的芯片,这个主板不支持JEDEC标准,那它这个芯片的OTP区块很可能就是空白的.

网友:
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东西永远学不完。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级

网友:
感谢楼主解惑,对BIOS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意思是说同型号同容量的芯片里面的SFDP内容都是一样的咯。然后用不同型号芯片也是可以刷的,前提要刷回与它匹配自身的信息。不过楼主上传的两个25Q32用WINHEX打开是有点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吗。我都下载了啊,花了好多好多分

网友:
25Q32为什么有两个?楼主可以把几个一起压缩再上传,这样我就可以省点分了

网友:
找了个W25Q64带SFDP的BIOS,提取最后面的1K内容果真跟楼主给的一样的啊

网友:
这个IO坏的最多!十块主板有八块是IO问题22

张川zc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先说一说Flash芯片的OTP区块.这是Flash芯片中单独设计的一个独立的区块(注:早前的Flash芯片是不带OTP分区的),一般大小为8192比特位,按每8比特位存储一个字节计算可以存储1KB的数据。这个区块需要单独的读取与写入指令。(所以有些不带OTP操作的编程器无法读取与烧录它)它还有个重要特性即每个存储位只能进行一次性烧录,之后里面保存的数据无法再次改变。这个区块的设计起初是为了让硬件开发商能存储少量永久性的数据。

什么是SFDP? SFDP是Serial Flash Discoverable Parameters的简称,翻译成中文就是“串行Flash芯片的参数”。它是JEDEC标准的一个子集。这个标准出台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出产的串行Flash芯片型号越来越多;各型号芯片的工作频率、读写速度、擦除与刷写方式不尽相同,在程序设计人员设计针对Flash芯片读写等操作的程序时就需要针对不同的型号的芯片查询芯片手册并进行不同的设计。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就可以使用统一的接口来读写芯片了。

SFDP与OTP区块的关系是SFDP数据通常都由硬件开发厂商写入OTP区块的。

现在新型Flash芯片工作频率越来越高,通常工作频率越高的芯片读写速度也越快。但使用Flash芯片的器件并不知道Flash芯片的最佳工作频率。怎么办呢?JEDEC标准规定先统一使用50MHz的频率读取Flash芯片OTP区块中的SFDP信息,然后根据SFDP信息重新调整Flash芯片的读写。

既然是标准,那么SFDP信息就有一个规范的数据结构,那到底这个数据结构中储存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呢?请看下图:

看完你是不是瞬时明白了,BIOS芯片OTP区块中保存的SFDP信息跟主板是哪家的、什么芯片组、BIOS加密等没有半毛钱半系。(当然不能排除以后不会加入其它功能)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自身的参数信息。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有些新款的主板(包括笔记本电脑)更换BIOS芯片后出现不能开机的情况?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心想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干了“我把旧的BIOS芯片中的OTP数据读出来烧录到新的BIOS芯片的OTP区块中”。 但是有些朋友写了OTP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换的不是同型号的芯片。前面不是说了么,OTP中保存的是SFDP,这个SFDP是什么!是串行Flash芯片自身的工作参数。所以针对这种不同型号BIOS芯片的代换,只要刷入对应本芯片的SFDP数据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换了BIOS芯片不正常都是因为新主板的桥与EC等使用Flash的芯片开始支持JEDEC标准了。如果找不到SFDP信息或是SFDP信息与Flash芯片的自身工作参数不匹配,都会造成无法读取BIOS.

下面提供一下几个常用的BIOS芯片的SFDP数据, 希望大家碰到不同型号的BIOS芯片带有SFDP信息的以芯片型号为名备份一下,在下面跟贴时上传。我会分类整理以供大家下载。
SFDP数据:

 会员518681300鑫豆2025-9-11 22:16
 会员1548544300鑫豆2024-4-20 04:30
 会员1076776300鑫豆2024-3-26 21:32
 会员900702元2022-10-11 20:46

151 Bytes,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