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20a充电器

楼主(2018-04-05):
充着电,摔了一下就啪的一声,冒火了,之后就不干活了,型号看不清楚了,这四个是什么电阻,有经验的师傅说一下什么型号啊谢谢

网友:
好像是1R3 ,你可以看看是接到什么部位大致判断一下

网友:
48V,20AH电源,     实际电流2-4A

网友:
若是开关管S级到接地之间的电阻就有可能是1R3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阻值不会很大。应该1R3

网友:
限流电阻的话,那么开关管,芯片,桥堆,保险丝估计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