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B85-PLUS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05):
客户拿来一台式机,说是放了一段时间不用开机没有反应,插上电源线确实没有反应,把主板上面的排线拆除,用螺丝刀触碰开机针还是没有反应。和客户讲好维修费用后留机维修,三下五除二把主板取了出来,在网站上面没有找到图纸,那就自己用万用表跑线路,结果如下:

IO芯片NCT5538D的31脚与电阻R1之间断线,飞线解决问题。

发贴不易,请大家帮忙加点分,谢谢!申请加精。

 会员1285797300鑫豆2023-11-4 10:00
 会员5084522元2023-2-11 11:46

网友:
绿线断了?

网友A:
      没个点位跑个图还真不容易     那强制触发应该也能试出问题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B85-PLUS不會觸發維修案例

网友:
楼主厉害现在修台式机的很少啦

网友:
应该是绿线断。。。。。。。。。。。。。。。。

网友:
现在市场狼多肉少,修台板就给30块,不好搞啊。

网友B:
绿线断线,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厉害了    没图没点位也能修好

网友C:
楼主你是有这个io的脚位定义图吗,还是自己跑出来的,这个问题有引脚定义图还是不难搞的

网友D:
最近修同样板子没有修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有这个io的脚位定义图吗,还是自己跑出来的,这个问题有引脚定义图还是不难搞的

IO的引脚定义是论坛上面的一位仁兄发的点位图,谢谢那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修同样板子没有修好,退了。

是一样的故障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绿线断线,直接飞线解决。。。

是的,中间的穿线孔处断线了,那个位置忘记拍照了

网友:
手绘版本,厉害了我的楼主,拍大神了

网友:
这个跑线就不说什么了,既然图也画的这么详细的,感谢楼主分享,已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中间的穿线孔处断线了,那个位置忘记拍照了

过孔断裂应该是机械应力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孔断裂应该是机械应力所致吧。

腐蚀造成的故障,并不是人为的因素

网友:
总觉得飞线不好看  我都习惯腐蚀的地方接上去

网友:
加分支持 楼主修的很细心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看懂了,绿线PSON断线导致无法拉低,电源无法给主板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IO定义图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非常有用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那么多精力去修,时间成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