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显示触摸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8-04-05):
第一次上迅维网,看到了好多大神的贴子,被大神们的超高技术所折服,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自己的手机出了点问题,因为有点蹊跷,一直没有去修,想先弄明白了再去。具体的情况说明一下:
1、型号是iphone6
2、机子摔后导致屏幕破碎,直接在华强北买了一块新屏。
3、新屏装好后,现场效果不错,回来几天后出现屏保后重入界面,触屏无效,要点击屏幕数分钟后才恢复触摸功能,而且只要一直用触摸下去就一直是好的。
     进入屏保后十几分钟后再进入问题又出现,按同样的方法可以恢复,如此反复。
4、重新回修理店换了几块新屏都是同样的问题。店家让我更换触屏IC看看。我问他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问题,他答不上,所以暂时没修。
请有经验的大神为我解惑。

网友:
补充一下:在触屏恢复正常的时候,灵敏度,稳定XD很好,不会跳点。

网友:
排除屏幕的问题话 只需加焊一下触摸IC   通常这样的问题可能并不是触摸IC 故障,因为有的时候好用,说明IC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不排除 IC的 焊点是不是有虚汗的故障,毕竟万变不离其宗还有热胀冷缩的原理

网友:
重植一下                                   .

网友:
是啊,摔过的手机容易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