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205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8-04-05):
一个DELL2205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拆机,这个主板有两个屏线插口,独立显卡,屏线是插LVDS-MXM.如果拆掉独显,集成显卡屏线插LVDS-UMA 接口上面。

网友:
可以。。我改过。。。。。。。。。。。。。。。。。。。。

网友:
这个,是直接拆了独立显卡,然后换一下插头就可以了吗?

网友:
屏线通用?针数不一样呀,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