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手机电池医生应用是否存在电池充电值造假的情况?

楼主(2018-04-05):
以我个人情况为例,I9220三星原装电池,在某充电医生提示充电已经100%但是涓流充电未完成的情况下,断开充电,关机取出电池再放回去开机,电量则只有93%了。这其中的差额是否是这款应用为了安慰机主,让机主感觉充电很快故意改动的?

网友:
无法考证是否造假,但是目前所有的电量检测软件,包括系统自带的,都无法精确显示剩余电量的值,解释如下。
一个特定的电池,有一个特定的充电和放电曲线。完全一个厂商生产出同一批次同样特性的电池,有着最为相似的曲线。每一块电池随着温度,寿命,充放电次数,充电器电压稳定性都会不断有着细微的变化。我们假设这些随着使用而变化的量是不存在的。
下图是一块手机锂电池的放电曲线。我们所主要使用部分是两个箭头所指的区间。
其中左边的箭头定义为100%电量,右边的对应0%电量。这样的做法是能让电池保持最为均匀稳定电压的放电。不仅是对手机的保护也是对电池的寿命保护。
对原装电池来说,厂商会将这个图的数值数据导入系统文件中,每一个电压值对应一个百分比的电量。图中容易看出,曲线并不是线性的。(所以早起诺基亚这种手机电量格数的变化是不均匀的)
如此,只有至少两者满足的前提下,才能认为显示的电量是基本准确的。
1,这个软件拥有这块电池的充放电曲线数据(原装电池数据)
2,这个手机正在使用的也是原装电池
在这两点的前提下,电池的曲线与软件数据的曲线才是基本相同的,这时候电压值所对应的电量百分比才能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现有的软件不一定能够获得原装电池的数据,所以当用户自己换其他商务电池或者山寨电池来替换后,有时候就只能95%就无法继续上升了,但实际是已经充满了,因为充电器没有变化,只是软件无法检测准确了。同理,更换电池或者在寿命变化后,剩余电量10%就强迫关机了,也是这个道理。
注:现在有些软件有通过多次完全充放电修正曲线的功能。未考证,不能确认是否有虚假成分。

网友:
我感觉这类应用本身的耗电量比它能省下的还大。

网友:
之前在外包公司被外派到某数字公司做移动开发,当时我身后坐的哥们就在做iPhone版本的数字电池医生。之后我们公司同时也被外派到数字公司做了IPad版本的数字电池医生,所以了解一点里面的事情。

说正题,电池医生类软件是如何工作的。

  • 所有平台的电池电量都是系统上层提供的API获取的
  • 所有的预计时间都是根据官方文档(待机时间,看视频时间等数据)再加上当前电量算出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不会随着电池的寿命而变化。
  • 什么快速充电,补充充电,涓流充电在做App的时候只是一个文案的显示,比如电量0%~10%是快速充电,10%~90%是补充充电,90%-100%是涓流充电。因为上层App做不到涓流充电。
再说一下电池医生类软件是如何做到“省电的”,(没错,要加引号的!!)

  • 会一直默默的再后台开启一个服务,在适当的时候切换wifi开关状态,调整屏幕亮度,关闭gps,晚上开启飞行模式等来达到省电。
  • 如果在一些越狱(ios)、Root(Android)的设备上,会调整CPU的频率等实现省电。
如果一个人手机使用习惯良好的话,不希望被干预,装这类软件是会更费电的。因为后台有各种服务,而且充电时还非得做特别绚的动画,还有什么什么充电屏保。
那再说一下,这些软件还有什么用?

一定要仔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充电纪事。它会记录你每次充电时间,每天重几次电,每个月重几次,每次平均充电多长时间,最长多长,最短多短,最短多短充满,还有一个很重要,您的电池使用时间超过了xx%的网友。

欢迎指正+吐槽。

网友:
前金山电池医生项目组成员。

软件是无法影响到硬件运行的,什么快速充电涓流充电都只是写给小白看的,对电池没啥真正的意义。要是真的这么有效,苹果早就下架了。

最后建议iPhone上装了电池医生的都卸掉吧,这玩意儿用久了伤电池。

网友:
个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系统对电池的校准不准确造成的。电池医生对电量的显示是依据系统亲自对电池电量的检测而获得的,电池医生软件几乎没有办法越过系统层面直接获取电池电量。

另外,涓流充电的作用是弥补充电过程中自放电现象造成的电量流失(感谢@skydiver 提醒~),此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充满。维基百科曰:
大部份充电池充满后,由于自放电现象(Self-discharge)会不停流失电量,继续以相同于自放电率之小电流充电以维持电量。大部份充电池特别是镍镉电池及镍氢电池都有自放电现象;若要电池随时可用,要以提供涓流之充电器长期接驳。新发明之低自放电镍氢电池(Low self-discharge NiMH battery)可部份解决此问题。
(来源:涓流充電)
个人认为电池软件并没有必要欺骗用户,因为电池充不满用户是感觉出来的,频繁的充电对电池也会有一定影响。我本人使用安卓系统时发现不同版本系统总有些时候会对电池电量的获取产生误差。

根据电池软件工作的原理来看,无外乎就是帮助你关闭一些不常用的功能、程序以降低耗电量,将耗电应用或功能调整到最小耗电的级别,然后在电池使用过程中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而已。

(PS:应该是“涓(juān)流充电”,木有“涡流充电”的说话。笔误,不好意思。)

网友:
电池剩余电量是一个很复杂的物理量 对于用户有意义的指标是 剩余可放出电量 这个值随温度 电池个体 使用时间 工作电流 最低工作电压等不同

更熟悉和更有意义的指标是 剩余可放出电量占总电量的百分比 也就是大家说的 我还剩10%的电 我今天用了一天还有25%耶~~

以市场上较为流行的高通平台为例 一般较高端的手机都配有电量计 能够根据电荷通量等物理量的测量 再辅以软件算法 计算出剩余电量 楼主说的单体放电曲线只是算法中的一个输入量 一般比较完备的算法都能根据长期测量较准确的计算出每块电池当前剩余电量

应用软件由于获取不了这些基础物理量 算法也就无从谈起 只能从安卓系统提供的api获取的剩余电量百分比 或是否处于充电状态等

电量计计算出的结果都由底层驱动上报 结果完全依赖于各个芯片厂商和手机厂商是否对电池进行了准确的建模 算法是否考虑全面等 较低阶的手机更是没有电量计 只能根据当前工作电压和电流去猜 为了钱 更不准一些

当然 由于之前提到过剩余电量是受复杂影响的物理量 并不存在完全准确的计算办法 你可以认为各种百分比只是一个参考 高阶手机比低阶手机会准一些 但是都没法说自己完全准确 因为并不存在完全准确

除了电量显示以外 充电过程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过程 根据电池 充电器 电路板设计有严格要求 稍有问题轻则电池变形 充电器失效 重则引起人身安全问题 各家厂商都不会开放任何软件接口去让app控制充电过程 安卓本身也提供查询充放电状态的接口 并不提供任何接口去控制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完全按各家厂商的设计去工作

所以各种电池医生app只是娱乐大众 只不过是个大号剩余电量显示器罢了 并不能对你电池的寿命 充放电速度产生任何影响 希望看过的看官能够释怀 你看到或感到的电池医生app带来的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行业相关工程师

网友:
电池医生从原理上来讲就不可能是可靠的,了解了电池原理和制造过程就知道了

网友:
排名第一的答案有些问题。很早之前的手机厂商,可能会用电池电压来对应一个手机上显示的百分比电量,但是现在基本没有这样做的了。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他那个曲线显示的4.25伏,即100%电量的时候玩大型游戏,这时cpu和gpu瞬时电流是很大的,电流大就会造成电池压降,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降到三点几伏,如果对应那个电压电量曲线的话,电量可能显示为50%甚至更少。(包括但不限于游戏,还比如开闪光灯,通话等)但其实如果关闭游戏业务,电流减小,电池压降变小,电池电压可能会回到4.2伏,电量又变回了90%多。这种电量由少变多的体验是不希望用户看到的。所以在手机的pmic中会有库仑计,它会将实时的电流积分,来计算剩余电量。具体算法稍微复杂一些,手机码字,不能细表。

网友:
说个和电量无关的。
IOS6系统,下载很多东西,于是下了一个金山电池医生,用来时不时清理垃圾。用一会就得清理一下,手机巨卡无比。删掉一些app也没有效果。后来一气之下删掉了电池医生,然后4S一直用到现在,基本没在卡过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充电的时候,把手机关机,一直到充满,这样一来是冲得快,二来是少了很多因为程序开启造成的一直耗电的现象~电池医生这种应用其实和你手机的其他游戏应用差不多,不过里面的那些电池维护小知识还是可以学习下的~

网友:
永远无法理解“手机电池医生”的作用和原理。手机上最离奇的一类软件。

网友:
电池医生都是逗你的,刷存在感。早期大家还吃这套时,电池医生的留存数据是很高的,高留存意味着你能做很多事

网友:
关机取出电池再放回去开机,题主你太为难安卓机,甚至智能机了

网友:
我感觉,一些声明可以改善电池寿命的所谓软件,一定程度属于虚假宣传而已

网友:
感覺像電腦殺毒軟件一樣

网友:
能问下这图片里的手机是啥牌子的吗?

网友:
锂电池原理现在还没研究明白,用个软件怎么可能测的准。只能说通过其充放电时的外特性结合电池等效模型来推测容量。况且电池充电电流那么小,随便一点干扰肯定是测不准的。还有就是每个电池容量和内阻对应曲线不一样,而且内阻大小还和温度有关,只能测出个大概。

网友:
作为略懂皮毛的从业人员说一点点,从来不装电池医生,安卓手机耗电太快就到应用管理里面强行停止后台运行的一些没有在用的应用——电池医生也是之一,或者直接网络断掉。。。

网友:
题主你想多了,安卓机扣电池再插上一般都会少电的,我曾经用过的一部手机,电池一扣下来,立马电量减少二十左右,再扣再装,电就没了。

网友:
如果想知道精确容量,害怕被系统欺骗(实际上电池老化容量减少不能怪手机啊),用 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 软件,0到100冲一下电检测看看吧 [图片未上传成功]

网友:
电池这个东西不好说 我又一次连着拿3个电池都有问题

网友:
鸡肋一般的存在,表示不用电池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