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T-D3 网卡检不到 救助

楼主(2018-04-05):
收到一块板网卡检不到 网卡型号是RTL8201EL  附上局部电路图 求哪位大神 告诉一下这电路图哪几个脚位或信号是重要开启脚与供电脚 谢谢
检测3v正常

纯属研究

让我换独立网卡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那个0/4电阻是什么型号电阻 Thanks♪(・ω・)ノ

网友A:
bios里面有没有关掉....................................................

网友B:
0/4是代表0歐姆(4代表大小規格)\
AVDD33 AVDD12 DVDD33 DVDD12都是供電腳
1.先檢查背板網卡接腳阻值都正常(約300~450)
2.供電都確定正常
3.42 43腳25MHZ起振
4. 46腳復位正常
5.還是不行,先更換晶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4是代表0歐姆(4代表大小規格)\
AVDD33 AVDD12 DVDD33 DVDD12都是供電腳
1.先檢查背板網卡接腳阻值都正 ...

非常感谢 太全面了 谢谢  我再测试一下看看 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有没有关掉....................................................

没有关掉 bios已经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太全面了 谢谢  我再测试一下看看 好哈哈

又检测了一遍vdd33 全部正常  vdd12有0.6 是不是应该有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是代表0歐姆(4代表大小規格)\
AVDD33 AVDD12 DVDD33 DVDD12都是供電腳
1.先檢查背板網卡接腳阻值都正 ...

又检测了一遍vdd33 全部正常  vdd12有0.6 是不是应该有1.2

网友D:
是还有个1.2V的,前几天刚修了一个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还有个1.2V的,前几天刚修了一个这种故障

这个vdd12 往前看信号变成了PHY_VDD12查了一下电路图 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信号 会不会是芯片自己发出的

网友D:
我修的那个,是从网卡旁边那个小线圈电感那里的,不是芯片自己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那个,是从网卡旁边那个小线圈电感那里的,不是芯片自己发出的

哎 都查到了 就是没有PHY_VDD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 都查到了 就是没有PHY_VDD12

是要有1.2V的.
如果只是純研究,冒險一點的就是拉+3V來燒一下就可以燒出微短路的貼片電容,也可以讓它恢復1.2V
(例如GA-B75M-D3H 搭配RTL8111E就常碰到,也救活不少,但畢竟不屬正規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要有1.2V的.
如果只是純研究,冒險一點的就是拉+3V來燒一下就可以燒出微短路的貼片電容,也可以讓它恢復 ...

是这样 我当时拉3.3经过电阻到达36脚 进系统网卡检到了 但不好使 而且芯片温度有点高
不太清楚MII是什么信号  经测量 到桥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 我当时拉3.3经过电阻到达36脚 进系统网卡检到了 但不好使 而且芯片温度有点高
不太清楚MII是什么 ...

MII是網路晶片與MCP61橋之間的通道簡稱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I是網路晶片與MCP61橋之間的通道簡稱

我怀疑是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其它供电也都正常 没辙

网友E:
你去官网下Datasheet,有典型电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去官网下Datasheet,有典型电路可以参考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但这社会讲究的是时间效率。

网友:
研究一个东东,还是要看看经济效率,研究的东西价值如何。

网友:
现在的维修都是在研究价格高的上面,现在转行研究打印机,复印机。。。。

网友:
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下载分数,谢谢你,楼主

网友:
S310_S410_LA-A321P_M30-70_S40-70_修复ME,通用版

网友:
楼主真佩服你,你的时间真不值钱,精神可嘉,有必要那样做吗

网友:
这个好  研究的这么透彻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 早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一般 会认为开启有电压就行

网友:
又检测了一遍vdd33 全部正常  vdd12有0.6 是不是应该有1.2

网友(2018-05-06):
是bois里没有笔调学习一下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最终解决没有,需要更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楼主,我有个这个板子,有复位不跑码,刷过bios,南桥有发出复位信号,但是好像没有到达CPU那边,只有电路图,没有点位图,你能否拍一个CPU底座左上方的特写,我哪里可能有掉件,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码字不容易,赏点下载分,还有金币,好长时间没来怎么搜索都不能用了

网友:
46不是腳復位,是vdd1.2v 设置电阻,是不是电阻大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