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FP-530K+拆机不通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05):
今天接到个映美打印机,开机不通电,估计电源板问题了,拆机维修顺便拍了个照做了下记录.如图:

开始动手,拆掉托纸板,用一字起子撬开两边卡子.脱开上盖和底座连接 如图

竖起机子,同样用起子撬开后面两卡子,这样整个上盖就能取下了 如图

拆掉底座内4个固定螺丝  如图

到此 整个机芯就和上下壳分开了.翻转打印机,卸掉底板,就能看到电源板和主板了 如图:

好了,现在开始检测下,先断开电源板和主板,记得先做下记号,免忘记了插线方向.如图

不通电吗,先测下大电容两脚有没300V ,显示000 如图

呵呵,再测桥堆有没有220V的,结果有220V,显然桥损坏了,烙铁伺候了.

更换桥堆,再看下有没鼓包漏夜的电容,有一起给换了.没上电测试.

测5V和38V输出,结果为4.96和39.1,好了电源板到此就完成了.装回开机OK.
维修还算简单,写文章到花了不少时间,既然拆开了顺便测了下两电机参数:
走纸电机:104.5欧姆 一表笔接带色的线,另一表笔测其三线阻值都是一样.如图

字车电机:17欧姆.同样一表笔接带色的线,另一表笔测其三线阻值都是一样.如图

网友A:
整流桥坏了保险没坏吗??????????

网友:
刚学发贴,头绪有点乱,修个机器半小时,整个贴子2个小时,呵呵莫笑见谅了.其实这不开机问题在电源板5V输出那16V470uf电容变容,引起带不起负载.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坏了保险没坏吗??????????

那要看整流桥是短路还是断路,断路不会炸保险,短路的话会炸保险,而且大电容一般也会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