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外网分别控制的小窍门

楼主(2018-04-05):
1.首先将路由器关闭DHCP设置路由为静态,使用固定IP.例如:192.168.1.230  — 192.168.1.250
2.然后设置内部服务器地址,换另外网段 如下图

3.设置员工电脑IP地址,使其电脑与服务器地址在同一网段 如下图:

了员工电脑就可以登录服务器办公了,但不能上外网聊天了.
4.设置部份需要上外网办公又要使用内部服务器的电脑 使其IP地址在静态路由设置段 如下图
5.点击上图中 高级 这选项 弹出如下框:
选择上图中 添加 选项在弹出TCP/IP这框中填入服务器IP地址段,如下图:

好了设置完后,这台电脑内外网都能使用了.
今天下雨,闲着没事,学着发发贴,大神们勿喷!

网友:
这样做还要分内外网吗,根本起不作用,

一般分内外风是为了防中毒,你这都是一个系统 上和一个交换机上。。

网友:
好经验,学习啦,许多时候防病毒黑客之类的用不着,别串啦,搞的办公系统老出问题就行。

网友:
这个不实用,路由功能强大,,直接路由设就好了,,,这种说实话,你会改别人也懂得改,,改回来又能上网了,,

网友:
呵呵   挺好的    没事就发要是的这么好,

网友:
鸡肋,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