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T2230I 1.3 一体机 BIOS

楼主(2018-04-05):
ASUS ET2230I 1.3

ASUS ET2230I 1.3 一体机 BIOS

ASUS ET2230I 1.3.zip

网友A(2018-07-19):
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器的 屏显bios程序

网友B:
是解决暗屏的BIOS吗  有没有刷过的

网友(2018-11-06):
引用 网友A:
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器的 屏显bios程序

屏BIOS有找到吗,兄弟,刚好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解决暗屏的BIOS吗  有没有刷过的

大神,你的搞定了没,我也遇到了

网友:
没搞定 ,   订了几个芯片都不行换主板了!!!!!!

网友(2019-02-14):
1.4版本的有吗 我遇到有台 好难开机  开起来了的花关机再开就不显示

网友(2019-07-02):
我遇到有台 好难开机  开起来了的花关机再开就不显示

网友C(2019-11-12):
这破机子,遇到一台进系统一会就暗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破机子,遇到一台进系统一会就暗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楼主的那台最终修好了吗?暗屏可以修啊,装了系统还是暗的话换个灯管改高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2-09-06):
我刷了你这个 不跑码了? 我这个是1.4的

网友(2025-04-03):
本来可以显示的。刷完直接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