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8通病 七声报警无显示

楼主(2018-04-05):
忘了看电流是多少了,戴尔七声都说是显卡有问题,然后想都不想就定了显卡,换上依旧七声,后来在论坛查了一下有一个哥们也是一样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刷Bios才好的,于是刷了原厂bios就好了,早知道就先刷Bios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换了显卡需要刷Bios,总之遇到先刷Bios,不行再干桥,干完接着刷应该就可以了
版号la-bo15p 独显
刷BIOS

网友:
这下长记性了 ,刷个BIOS比换个显卡省事 换之前刷个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器 换桥前刷个BIOS是肯定要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省事

网友:
遇到过 刷BIOS 好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8-04-08):
还好你定到的是好显卡 要是定到的是歪货 你惨了 修机不能偷懒

网友:
换桥前刷个BIOS是肯定要的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不直接干显卡了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也先刷BIOS ,再干桥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楼主错走一步。我们以后就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现在电脑 什么报错都有 乱报错 兄弟辛苦你了 还好主板没有被你干坏

网友:
正常情况下报警7声都会先干显卡的 以后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bios问题确实好多

网友:
换做是我,也会干显卡的,遇到7声报警,肯定干显卡

网友:
后来的DELL 显卡不太坏,还是要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无风险 做显卡还有可能做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吧,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吧 Dell7声一般不都是主板吗 8声才到瓶和显卡吗

网友:
哈哈哈哈 看到楼主的描述我就想笑 忍不住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