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0v,內存版号x550vc,开机不定时花屏,求各位帮忙分柝下

楼主(2018-04-05):
华硕r510v,內存版号x550vc,开机不定时花屏,求各位帮忙分柝下。外接内接都是不定时花屏,不入系统也是这样此板已修复,之前修过的,人为故障 右边电阻无论板载內存还是去掉板载内存都是要有的,上家移到左边了,造成开机不定时花屏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就干显卡了,感觉像显卡虚焊了。。。

网友:
NVIDIA显卡,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胶,先按二楼的试一下,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B:
这板子我经常干,楼主确定问题之后放心大胆的干,显卡下面没有胶,很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经常干,楼主确定问题之后放心大胆的干,显卡下面没有胶,很好干

我沒bga呀只有风枪,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但不定时花屏,外接内接都一样,会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就干显卡了,感觉像显卡虚焊了。。。

在论坛下了两个bois话是工厂的、淘宝卖的刷上bios跟我原来bios版本一样,都会花屏,禁独显也花屏,会显卡问题吗?可以改集显吗?请教下

网友C:
禁用独显也花屏?如果禁用独显也花屏,为什么还要做显卡?

网友D:
你这个不是显卡和问题哦,看看声卡网卡正不正常,这种花法以前搞过一个网卡坏的,但不是这个机器。还有换个内存,换个内存槽试试,这种不定时出问题的机器最头疼,还浪费时间。

网友:
还有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出问题的时候外接是什么情况。祝你好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显卡和问题哦,看看声卡网卡正不正常,这种花法以前搞过一个网卡坏的,但不是这个机器。还有换个 ...

外接也一样花屏,板载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禁用独显也花屏?如果禁用独显也花屏,为什么还要做显卡?

还没搞显卡,只加焊显存试来,有点怕弄坏,到时不显就惨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问题  先加焊试试 通常就是核心内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也一样花屏,板载内存的..............

那就把内存加焊一遍,注意温度。

网友:
百分百屏线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下显存,有可能是显存颗粒出问题了

网友:
先禁掉独显看看,不行再禁集显不要盲目干显卡,确定那一块再动。我碰到过19V公共点电容不装就这样花屏的,

网友:
感觉这是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感觉显卡有问题,试试吧

网友:
先换屏线.然后再加焊显存.还要注意显卡的转换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