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5s触摸供电全无怎么破

楼主(2018-04-05):
5s触摸不灵,白触摸供电1.8v5.1v全没,换过白触摸一样,没有想法了,有遇到过的吗
苹果

网友:
打白触摸底角阻值,换u3,换黑触摸。

网友:
拆下触摸ic,打主板底盘阻值,很有可能是CPU自发启动触摸信号断线,要么CPU虚焊,要么CPU损坏!

网友:
怎么牛 思路清晰 我不是 潜水 纯手打的

网友:
白触摸供电都没有,干嘛换呀,先把电源修好在查信号1

网友:
这个肯定查供电吧。怎么换触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