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8-04-05):
修一台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测量保险坏,开关管坏,换掉后D极电压300V左右,G极无输出,G极连一个很小的六脚IC,上面写着 63844 应该是贴片6脚电源IC吧,请问这个怎么代换呀,以前没碰到这么小的IC.

网友:
这个好像通用的,很多杂牌都是这个,而且好容易坏

网友:
用电源模块改就好了,、。,、。,、。,、,

网友:
光耦换一个。今天刚修一个,换光耦好的。

网友:
这个6脚好像买不到 我问过几个卖家       可以改电路修

网友:
搞个电源模块不快过吗...............

网友:
呵呵,,直接换板子得了。。买块板子一才10多元。。芯片也要几元

网友:
一盘我们没输出电压,先换光耦.....不行就改电源模块....只要大电容有个300几V改电源模块基本都可以的....我们电源模块一般都备10块在...平宜2元一个...

网友:
换板吧,这个小电源芯片不好找呀,

网友:
用电源模块改就好了,、。,、。,

网友:
OB2263一般6脚都可以代换,1脚电阻有些线路要改100K。

网友:
杂牌机喜欢用   基本通用

网友:
要么换电源,要么换电源模块,买芯片不值得

网友:
不好弄的我一般都换板子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成本加在客户头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板还好收费,买个也不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