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接了台看戏机 先科M600的,拆下机发给大家看下。

楼主(2018-04-05):
型号如上,把背面所有螺丝拧掉,就可以拆出来了, 没什么技巧,主板号是MS-CK700 V1.5  ,顺便问下有没有修看戏机的高手,这个机子,不显示,开机后,电流跳到100MA,然后不接屏的话,电流跳到20M,有没有那兄弟能帮我确定故障在那个地方 。

网友A:
我修到个这种机子是不上电池{或电池坏了)就不会显示,.

网友B:
这个机子只换过充电接口其他就没有搞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个这种机子是不上电池{或电池坏了)就不会显示,.

这机子不管插不插电池 都开不了机,然后电池量了下 有 4.2V的电压  应该没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只换过充电接口其他就没有搞过了

这机,机子 搞得晕得很,看电流  觉得亮机了, 实际 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管插不插电池 都开不了机,然后电池量了下 有 4.2V的电压  应该没坏吧

我也没什么深入研究,,客人拿来是不显示我测下电池电压为2+就强充了会电到大于3.7V开机就显示交货了(客人说几天没有用就开不了了),同时试出不上电池时开机不会显示,仅此而已.

网友:
屏坏了把

网友:
称的v形成v相传在v只需色弱冯绍峰

网友D:
这个东西也有人修啊,我的坏了都是直接换盆换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也有人修啊,我的坏了都是直接换盆换碗,.........

做维修的嘛,反正有维修的价值 就可以修是吧,只是能不能修好的问题了

网友E:
新人表示看不明白,贴主说线路没问题的话,问题估计在电路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人表示看不明白,贴主说线路没问题的话,问题估计在电路板上

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这机子问题已经找到,固件有问题,刷了另一个固件后,开机有声音了,但是没图像,怀疑固件不配匹或屏有问题,因为我刷的是 7寸屏的固件 这个屏是13寸的,看来还要发个贴求助下,看下那个兄弟,手头有相应的固件,或机子可以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这机子问题已经找到,固件有问题,刷了另一个固件后,开机有声音了,但是没图 ...

哦哦哦,是这样啊。没仔细看贴

网友:
这个还真么修过。感觉要不上价格啊

网友:
之前也接到过这个,不会搞,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