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无服务 求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18-04-05):
我有个苹果5手机插卡一直显示无服务!!插卡可以显示运营商,解调器也是正常的!基带也无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的天线断了一条会不会影响到信号!!还是要短接L1202RF电阻??? ??求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天线会影响的,更换吧,先不短接,先一步一步来

网友:
不会修手机 苹果5现在卡的很了

网友:
无服务的机器 确实不好搞....................

网友:
天线断了应该会影响信号质量,建议先维修好天线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