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8-04-05):
Gateway Z06笔记本维修

之前一个客户来修手机,手机是修好了,走时他说:你会修笔记本吗?我有一台笔记本不开机了,朋友送

的,想修好给小孩用,有空我拿来给你看看,....看来是修手机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生意来得这么突然,

,,好好,立即答应下来,话说我也没多少把握帮他修好.....
  隔了几天果然拿来了,报价,客户留机,
  拆机检查.....拆了20分钟没拆开,因为是第一次嘛,难免有点...呵呵,我说我是第一次修笔记本。
  网上搜拆机图...没找到,这机子好像有点偏门,还没开始本就遇到麻烦,自己研究了下,终于将主板

拆下来,

主板这样的,很多灰,还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清洗时就发现PR121焊点都掉了,清洗后更换一个105电阻

,插适配器...发现并不能开机....根据修手机的经验,感觉这机子不好修了,清洗后还是不能开机的肯

定有元件坏了的,
  怎么办???这回该修哪里??顿时没了头绪,大神门不要喷!!!

整理了一下,应该先测公共点电压看看,发现电压10-19V一直在跳变,上迅维看看...有说这样,有说

那样的,看了这帖子的6楼大神给出了方案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2854-1-1.html,感谢!

拆了PQ1后公共点果然稳定在19V了,EC发出的D/C# (29)也稳定在3.3伏(插适配器此点应该是低电位),

按开机键,依然不触发,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肯定的,如果是熟手...肯定直接去查ACIN了,而我走

了很多弯路才去查ACIN,发现一直是低电位,

在查阅了充电IC(ISL6251A)的资料后确定...正常插入适配

器充电IC的23脚ACPRN应该是低电位才对),测量充电IC的23脚ACPRN却是高电位,而充电IC的第二脚

ACSET电压是正常的,说明充电IC坏了,问题找到了....可是却没有现成的充电IC更换,试着拆除

PQ34
.

....插电、按开机键,哇哈哈,居然能开机了,那个开心哦,毕竟是第一次修,居然修好了.....
你以为就这样简单的修好了???不不不...头痛的还在后面呢!
装机后发现有时不能开机,拆开主板从新装机,又好了,..还以为自己没装好,反复重转好几次都是一

会能开机,一会不能开机,这回确定主板还有问题,
   表笔乱戳一通...没发现什么问题,呵呵呵,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测哪里好 哈哈。

无意间发现不能开机

的时候电源灯是慢慢亮起来的,马上看图纸电源灯是+3V_S5供电,一测发现+3V_S5居然是从0伏慢慢的升

到3伏的,
这个电压是来自+3VPCU是PQ25控制的,而PQ25又是S5D控制信号控制,S5D信号还控制着+5V_S5

,测+5V_S5同样是慢慢生起来的,S5D信号最终受控于S5_ON,在测量S5_ON时发现按开机键EC发出了正常

的S5_ON高电位,测PQ27的G极是低电位,也正常..当测到PQ27的D极时发现没有电压,有时电压会慢慢的

升起来....PR117另一端有电压,问题找到了,
直接干PR117,拆下来发现电阻PR117接PQ27的这端已经腐(这是没有清洗前的照片)

蚀断了,更换PR117后顺利亮机....试机了两天(因为发现硬盘里面存有好多的片片,你懂的哈哈!),

没再发现什么问题,电告客户来取机机
  后话,这机子断断续续修了我三天时间,当然中间还忙了其他事情,
  机子修开机后,因为没有更换充电IC,所以不能用电池,这个已经跟顾客沟通过,顾客表示插适配器能

用就行,还有板载网卡不能用还发热严重, 同样拆除,只能用无线,因为进水的原因键盘也是坏的,他说

家里有外接键盘,....呵呵!!有点很奇怪的感觉,结束!!

附赠这机子的图纸,和充电IC的PDF资料

网友:
好老的机器呀 楼主思路分清晰 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可以啊,没修过笔记本能分析这么多的电路,厉害,比会修笔记本的都厉害

网友:
一大片进水,幸亏遇到你那么有耐性帮他修

网友:
楼主也是厉害    没拆机就报价了   一点都不像第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