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A3S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06):
板号:机器进水在南桥周围,清洗干净后触发0.02A左右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看南桥进水那么严重,就直接盲目的换了,换后故障一样,然后静下心来用示波器打电压,发现主要供电瞬间都出来了,就独显供电没出,仔细看发现独显供电芯片ton脚断线,82K电阻上拉公共点,找了一个100K的补上去不行,然后在料板上找了几个电阻串联到82K左右替换上去可以开机显示了,进BIOS什么的都正常,但是进系统就卡在正在启动界面,PE也一样进不去,再去测量主板发现独显供电还是没有,独显供电芯片微烫,测量芯片条件,开启信后,芯片供电,ton都正常,VID也有700欧的阻值,直接把芯片换掉后正常了,附上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