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9sk 显示电量过低,漏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8-04-06):
漏电130ma左右,一般都是小电源(PMI8952)IC导致,更换即可。

网友A:
漏这么大摸都摸出来了.....................

网友B:
漏电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么?新人不太懂,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这么大摸都摸出来了.....................

大电源小电源都发热。我看着有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就发出来,不说你也不一定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漏电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么?新人不太懂,是短路?

漏电就是夹电流表,没开机就有电流。或者开机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就是夹电流表,没开机就有电流。或者开机电流过大

好的,明白了,谢谢耐心解答,以后别人说漏电我就不会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小米平板2,接上电池,还没按开机键,cpu就发烫,这个应该不算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