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开机白屏

楼主(2018-04-06):
一台DELL 3420 开机白屏,外接显示正常,独显屏蔽之后问题依旧,南桥加焊问题也不见好转,外设都换过了,,哪位大神路过给指点一下下。。。。。。。

网友A:
屏和屏线换过吗,屏接口打下值看看

网友:
屏换过了,他之前的屏是白屏,换了之后有数据了,分屏,字发虚

网友:
感觉跟屏线问题不大,要不换屏之后也不会出现俩个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和屏线换过吗,屏接口打下值看看

屏换过了,之前是白屏,换了之后是有数据分屏,数据有虚影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的供电不对。。。。

网友:
dell本子的屏有的要刷屏的码片的试试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条件,换屏后不正常看看数据线啥 的   不能感觉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屏换过的话就很有可能是主板上的问题了,要查条件才知道

网友B:
是纯白屏吗。屏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刷个屏的码片吧          试试看

网友:
主板问题!你就直接干PCH,都不测条件嘛,白屏故障算是好修的!昨天就修了两台白屏,一台联想B470,G一台ASUS S400C.

网友C:
屏   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白屏 ,你可以按住"D"键再开机试试 ,,看看情况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秒杀的  肯定是屏幕供电的事儿    DELL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还干南桥...

网友:
先按DELL正常检测程序走.确认一下大体故障.如果能出现红绿蓝三色调说明你屏线基本上没有问题.屏也没有问题.修主板.要是三基色都不正常不要考虑屏线和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纯白屏吗。屏供电都正常不

不是纯白,换了张屏有数据了,分屏,字发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   屏线换下试试

屏换过,屏没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