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20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8-04-06):
DELL 2320一体机,开机有反应,电流2.8左右跳变,不亮,屏幕有反应,刷BIOS,驱动板程序,无果,最后刷EC故障解决,发个帖子,避免误判显卡原因,得不偿失,附图和bios程序,望加分

_戴尔One 2320独显BIOS IPPSB-SFA

网友:
宝贝先收藏了 下次说不上就用了 谢谢

网友:
沙发自己坐,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现在的板子好多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南北桥之间的传输速度,把南北桥合一了

网友:
可以,  谢谢分享, 收藏了BIOS..,.,,.,

网友:
ec的BIOS是内置还是外置的   用飞线不

网友:
这款机器我怎么遇到的都是南桥或者显卡问题多呢

网友:
收藏至,日后没准有用。搂住辛苦了感谢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