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一体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04-06):
此机开机时显时不显,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莫非一定要换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也上到了1.9几?有朋友修到过此机此类故障没有?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加焊没反应的话感觉显卡在可能性小点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论坛上也有朋友发这种故障的帖子,此机型应该有种开机时显时不显的通病,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求高人出现

网友:
     不显的时候外接显示器能显吗

网友A:
不显示的时候,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的时候,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吗

键盘大小写没有反应………………………

网友:
南桥可能,一体机南桥出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