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看待 iPhone 8 的无线充电功能?

楼主(2018-04-06):
对于苹果手机iPhone 8的无线充电,我以为是把手机上套一个接收装置,再把充电装置插上电,然后带着套了装置的手机可以接收无线发出的能量转换信号,然后把什么东西转化成电能???于是即使到处走都不会停止充电。或者无线充电连接到电灯,改变光谱后只有在有那种光线的房间里才能激发手机内部的什么装置,给自己充电,就像光合作用那种。结果居然把苹果直接放在盘子上躺着,请我吃苹果8大餐吗,可我觉得这道菜不美味,这个盘子…

网友:
无线充电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我认为在两个充电场景下,无线充电会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
首先第一个场景是夜里睡觉时,使用无线充电。我的习惯是,临睡前刷一遍时间流,等到困意袭来时再迷迷糊糊地在床头摸索充电线,比较糟糕的是有时候我终于摸到线时已经睡意全无了。
相比而言,无线充电的好处就是,我只要把 iPhone 放在床头柜上的充电板上就好了。漫漫长夜也无所谓充电效率,听到「嘟」的一声,iPhone 已在充电,就可以安心睡觉,醒来电池也已经充满了。
第二个场景是办公时不再需要常常把数据线挂在 Lightning 接口上,没事把 iPhone 放在无线充电板上,不知不觉就在慢慢充电了。
我特意买的是能够站立的无线充电板,它的一个好处是,在工作时,我可以用它把 iPhone X 立起来充电,我把它放在电脑旁边,同时 Face ID 对着我的脸。这样,当有推送通知送达使屏幕点亮时,我只需看一眼,手机就会解锁,我不用动手就可以看到推送详情,如果需要我操作,再把手机拿起来,非常方便。
我在办公时使用线充也从未关心过充电够不够快的问题,使用无线充电也一样。我因此把电源线从办公桌上移除,不过在一些需要紧急快速充电的情况下,还是会用到它。
在便携性上,无线充电板显然没有一根 Lightning 线来得易于移动和携带。周末在家时我会在各种沙发、厨房、卫生间各种生活场景切换,这时候线充还是主要的充电方式。而一旦进入卧室休息、书房写稿、上班工作等情形下,无线充电会成为我的首选。
原文:无线充电效率可能不高,但在这些场景下使用体验还是挺好的
作者:ElijahLee

网友:
谢邀。
关于无线充电有多方便我已经在这个回答里回答过了:Laze SUN:苹果在Apple Watch 第一代时就已经应用了无线充电,为何却不应用至iPhone7?
当然作为一个学过电的物理狗,同时还是个诺粉,我就多 bb 几句。
iPhone 8 的无线充电基于的是 qi 标准。也就是通过电磁感应传输线圈传输电能。
也就是电流磁效应和电磁感应定律。
前者是当通过线圈的电流,会产生磁场,电流大小变化会导致线圈产生的磁场会产生变化。
后者是当线圈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线圈会产生抵消这个磁通量的感应电流。
前者组成了无线充电板,后者组成了手机的接受线圈。
发射线圈和接受线圈并不需要物理连接,也就实现了“无线充电”。

qi 标准的无线充电看上去很新,其实其理论已经很成熟了(相对于其他无线充电方案)
有多成熟呢?
我们的变压器就是基于电磁感应定律造的。实际上你把无线充电底座和手机黏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变压器(如果算上给手机充电应该还带整流功能)。大到变电站,小到手机充电器,都是这样的结构。
还有就是非接触式 IC 卡——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交通卡、门禁卡和闪付的银行卡之类的不需要触点或磁条接触,只要放在底座上就能识别的卡就是。这类卡内置芯片,消耗的电力就是依靠 pos 机的“无线充电”提供,当然他们的线圈不仅仅提供电力,同时还传输卡片信息。所以 nfc 其实也应该属于这类。

最后至于题主的这个脑洞:
或者无线充电连接到电灯,改变光谱后只有在有那种光线的房间里才能激发手机内部的什么装置,给自己充电,就像光合作用那种。
这难道不就是太阳能电池嘛?还不需要对现有灯具进行改造——其实也没有必要,毕竟那些比可见光更高能量的光几乎全是能致癌的电离辐射好嘛……(虽然说脱离剂量都是耍流氓,但哪个厂商敢这么搞吗?)

网友:
这个功能在三星上从s6开始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不过三星到s7那代速度都不怎么样,我的s7e充电板压根没用过几次。

买来iPhone8发现s7e的充电板也能给iPhone8用,不过速度有点慢。原厂的充电板没买,不过据说效率不错。

但是无线充电目前对于手机来说我仍然觉得是个鸡肋的东西,充电的时候不能玩,速度也不够应急的。而且场地需求之类的也比充电线要麻烦。况且安全性上也的确有点小问题。

所以我还是不怎么喜欢,也觉得这东西没什么用。

网友:
没办法,理论限制,电影里的随走随充目前完全不现实。

无线充电的定义是不经过导体传递能量。目前所有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都是电磁感应。即通过一个线圈产生交变磁场,磁场使得附近没有直接接触的另一个线圈内部产生电流。

电到磁有能量损失,磁到电也有。但更大的问题是第一磁场在空间中弥散,手机收到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第二手机接收到的功率和接收器有效面积正相关,所以既要有一个线圈,又要保证线圈的摆放角度——竖过来功率就变 0 了。而没充进去的功率都会变成发热——苹果的 7.5w 只能维持 10min 就是因为发热。

题主想象的手机随身携带到哪都能充电其实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效率问题。可能绝大部分时间充电功率都会小于 0.01w,而只有手机放到充电板旁边才能高于 0.1w,放在正上方贴合才能高于 5w。所以大多数时候手机软件会直接限制其无线充电。

如果未来能找到一种几乎无穷尽的能源(不怕损耗),并且可以处理废热,那么随时随地无线充电就可以实现。比如核聚变。然而那个时候的电磁辐射强度和持续时间都会比现在高出几个数量级,比如你家里放了 10000 个无线路由器。谁知道那么强的电磁场会不会影响健康呢?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之前买了三星note5,那个无线充电简直坑爹。经常意外连接不上,而且充电速度极慢。
iPhone8感觉还好,充电速度不慢,而且不容易连接不上。

当然这只是个人感觉,我不懂相关技术,用过的手机也不多。

网友:
你废话挺多的
无线充电的局限在于频率,只有低频电磁场能用,而低频是不可能打很远的,只能两个线圈贴着
高频打得远,又能实现随处可充的功率密度话,那会把你的房间变成微波炉,或者需要实现极高指向性,等效于手机上装个太阳能板然后拿追光灯打,你手还不能挡着,不然烤熟
所以意义并不是少一根线,而是以后把充电板整合进家具,桌上随放随充。以前的无线充电都做不到,苹果那个airpower板可以实现多个设备任意姿势充电,应该就是这个概念的推广

网友:
整天玩手机的人,没工夫让手机躺在一个盘子上慢慢地充电。不整天玩手机的人,晚上睡觉插个线充电就好。所以,你觉得无线充电会有前途吗?

网友:
功率问题。

因为任何频段的电磁波大功率辐射到(到达)人体时都会对人体产生损害,因此任何充电、发射装置都是限制广发功率的。

除非对准了保证无线功率被电器或者其他承载体接收,保证不会有大功率电磁波到达人体,设备才允许卖到市场。

灯光、无线基站、ap的功率都被限制了。无线充电则只有靠得足够近才会通过某些协商后发射大功率。即使你把手放到充电板上也不会遭到辐射。

如果离远了,很难保证大功率电磁波不会到达人体。

所以目前技术只能达到近场充电。

家庭普通无线发射功率在毫瓦量级,快充技术可以达到几十瓦。相差千倍。手机电量不变的情况下,充电时间就是千倍。不可容忍

网友:
你这科幻的世界就不好说咯,科幻的世界我希望手机是核电池供电的,不需要充电。

网友:
等以后无线充电普及了,床头柜,书桌,茶几,甚至餐桌,桌面肯定具有无线充电板功能。这样手机放哪里都可以充电了哈哈。

网友:
无比鸡肋的一个功能,完全没有具备讨论的价值。

也就部分果粉觉得牛逼了,真要实用,淘宝阿里上各种可以实现市面上大多数智能手机无线充电的贴与底座早卖疯,然而实际销量的确很可怜!

网友:
首先呢,我要说的是,早在5年以前,就有一个诺记躺在盘子里了。
尽管他不是第一台使用了无线充电的手机,但在当时lumia系列作为诺记手机主推的产品,在销量和推广方面可以说的上是把无线充电这概念第一次带入了大众的视野。
图为Lumia930

至于你问题中提到的接受装置,其实就内置在手机里面了,这也是当时920相较于同时期手机如此之厚的原因之一。
无线充电的原理说到底很简单,电生磁-磁生电,这个有过一定物理基础的人都能明白的原理,难点不在于这里,而是在于频率的高度匹配如何实现,线圈的转化接受率,硬件工艺等问题。

我自己使用了两年的920,实际体验来说无线充电对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前是连着充电线放在桌子上,有消息了回复一下,之后是不用的时候放在充电板上,需要的时候拿起来用。
看到前面有人提到把充电板整合进家具,这些设计其实国内已经出现过了

这是深圳一家九毛九餐厅内的桌子,可以看到内嵌了一个无线充电的模块,毕竟现在无线充电的规格没有统一,而且也不是所有手机都具有内置的无线充电模块,这里还是使用了一个充电的“套子”,相当于接了一个能自己无线充电的充电宝。
往桌子里面内嵌一个无线充电板并不是难事,难点在于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并不多,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公司能提供通用的无线充电技术。

对于无线充电的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距离。能否将无线充电的设备间距扩大到一定水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无线充电技术没有快速的发展一部分是源于技术上的壁垒,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大众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市场,没有研发的前景。
从指纹解锁来看,将这个技术带入大众视野的是iPhone5s。应该说大部分这样的技术都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引领潮流的始终是苹果公司,从Touch ID到3D Touch,再到Face ID等等。
哪怕是现在基本上随便拎一台国产千元机也有指纹解锁功能的现在,这项功能也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必备,很多人仍在使用图形码或是数字密码解锁,或是不上屏幕锁。
可以说指纹解锁是通过苹果的影响力带动出来的一股潮流才有了现在的发展,那么现在,无线充电这项技术再次被iPhone8带上了风口浪尖,尽管许多媒体频繁地提到苹果的产品大不如前,但是现在不可否认的是苹果的影响力仍然巨大,这项技术有望在近几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就像指纹解锁一样。

(图片均来自网络)

网友:
许多答案里都提到了920,我就再提一个更早的玩无线充电的牌子吧
palm
大概是8年前,palm发布了palm pre这款手机,除了当时令人惊艳的webos,鹅卵石造型的机身,palm pre的亮点就是名为touch stone 点金石的无线充电了。
记得当时是初一,还是买杂志知道的这么一款手机,提到可以无线充电,在当时是那么的梦幻。

值得一提的是,iOS里的多任务界面也是借鉴于webos
可惜这样一个品牌,因为种种原因,被惠普收购,又被放弃,但现在都没人提及了。
但是论无线充电的鼻祖,不是诺基亚,而应该是palm

感觉偏题了太多,说回iPhone 8的无线充电,的确没有什么技术创新,算是一个聊胜于无的功能,现阶段的问题还是充电功率太低,如果充电功率能够达到5V2A,再配合家具整合进无线充电的功能(现在宜家已经有了这样的服务,床头柜可以搭配无线充电模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别想了,一定范围内的远距离无线充电只存在于科幻..
不然房间就是大烤箱,会把你身上的所有金属玩意加热

网友:
这样的无线充电,普通手机改装一下都能做到,感觉没啥特别的
现在手机利用睡觉的时候用有线充电基本就够用了
无线速度太慢,看着很酷和很有限的方便顶多只能作为有线充电的补充,主力充电方式肯定还是有线充电
无线充电要取代有线充电,首先使用距离要超过有线,这是它本来就应该做到的,摆脱了线的束缚但范围还不如有线这不是搞笑么
充电速度就不用有多快了,只要别用手机的掉电比充电快就行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使用成本问题
无线充电要是能做到和现在WIFI一样,谁还会用有线充电?
或者达到移动网络的范围,像使用通讯信号一样,随时随地都能为手机提供电量,那么连充电都没必要了
不过,现实上貌似开发一块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更容易实现
最后,既然这样的技术都实现了,手机估计也早就成历史了

网友:
这时候就不怕电磁辐射了……

网友:
12年我就买了一款无线充电手机。就是这货
撸妹儿920.
看上去是不是高大上?
实际作用真的不大。睡觉前把手机放在充电底座上,只是少了一个插线的过程。还不能边玩边充电。
还有,无线充电手机11年就推出了的,又不是一个什么新技术。可能苹果公司也遇到技术瓶颈了。没有可以量化生产的技术亮点了吧。

网友:
说个段子
我家的烧水壶10年前就实现无线烧水了!

网友:
我很喜欢无线充电功能。工作以后经常要带着手机到处走。有无线充电之后坐下来就把手机扔充电器上,拿起来就走。下班的时候还是100%电量。

嗯。。 从moto droid turbo的时候就离不开了

不过无线充电的后盖不能是金属。 moto的凯夫拉材质不错,耐用手感也好。其实我不喜欢全面屏设计。快三年前的老*** S6是玻璃后盖,一直好好的也没碎,两个S7E才一年多都碎了。

这种带支架的充电器很方便,想怎么放手机就怎么放手机,也可以边充边听歌看电影。用了好几年了。
充电速度也可以接收(当然好像iphone8比较慢?)

我恨全面屏。。

网友:
话说你们都没用过lumia手机吗,诺基亚4年以前就搞这个了。

网友:
无线充电应该功率达不到,效率也低,优点就是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