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86 等型号双显改集成通用版本!

楼主(2018-04-06):
目前只测试过a1286 2代3代U都能直接点亮 这个是直接改原来的bios 序列号什么的都不变!、
改完不能用windows,部分机器能装win10 但是会出现显卡驱动打上去花屏的情况!

希望测试好的机型私信或者回帖 !

网友A:
1286 有bios改集显了,要试试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6 有bios改集显了,要试试其他的

其他的修的不是很多 这个还是用的原来的bios不需要自己合成 免去 出现cpu风扇转速不正常的或者其他的问题!

网友:
三代的改完后能不能用WIN?如果不能用的话,那只能局限于那些使用苹果系统的客户了.

网友:
工具是好工具,但就是不能安装win,好多人买机基本上不会用苹果系统。

网友(2018-05-07):
大哥,加你好友了,我1286显卡门了,现在开不开机,您能给修修吗

网友:
楼主,真是无私分享啊,我下载下来,还没有试过,到时候测试好,再来说下

网友:
我下下来提示有木马啊,不知道是真假啊?

网友:
下载下来了,到时候去试试

网友:
代的改完后能不能用WIN?如果不能用的话,那只能局限于那些使用苹果系统的客户了

网友:
这个技术达不到,换真是难题啊,,,,,

网友:
现在终于有这样的软件了,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去拆机飞线了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个暗屏的a1286,下载试试

网友:
太实用的资料了啊,修机十分有用的

网友:
三代的1286改完除开不能装windows 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刷完了 P+R+Option+ CMD 重置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今天试了,不能重置,还是飞线改的靠谱,

网友:
嗯 我一直在找办法改一个可以重置的BIOS  加了楼主 楼主说他有改好的BIOS 说刷了重置没问题  但是楼主要200块给这个BIOS 感觉并不是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刷完了 P+R+Option+ CMD 重置也可以的?

我也遇到过,重置就不行了,得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