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搬板时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06):
  5S的板子,1530,准备搬板,在准备的过程中手一抖,码片不见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淘宝上有卖的,可我不知道这东西用不用写IMEI,还是空的直接焊上就能用?
  如果手机不换码片可以吗?

网友A:
5S还般个毛我这有一块 16G  无指纹 280出给你 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5S还般个毛我这有一块 16G  无指纹 280出给你 要不要

手里正好有,也是正好想练练!280自己留着吧!

网友:
淘宝上买的空码片能直接用吗? 不换码片可以吗?

网友B:
估计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重新拷贝flash或者直接修改对应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重新拷贝flash或者直接修改对应的参数

谢谢!码片丢了很上火,本来想练练搬板的,现在练习成本增加了

网友:
哈哈,换板吧,这情况见了都心烦

网友:
没别的办法了吗?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这个还不是清楚的 来学习了,没试过一次的

网友:
只能换套件了,或者在找找,祝你好运

网友:
除非搬板之前有保存,要不就GG。。。。。。。

网友:
5s码片还算大的,看看6代以上,丢了几乎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