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400-60GLN电源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8-04-06):
全汉FSP400-60GLN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全部鼓包,换电容时,其中有一个电容装反了,开机就炸保险,然后我查了下,有很多东西烧坏了,换了保险管,桥堆,场管,二极管,现在还是无法启动,待机时紫线5V,绿线2.98V,大电容298V,这样的电压正常吗?我是串灯泡试机的,短接绿线不启动,灯泡一直在闪,我查过其他管子基本上都是好的,现在迷路了请大师们指点,不好意思我是菜鸟一个只是爱好折腾,先谢啦!

网友(点评):
绿线2.98V 是正常 一般只要为高电平 就是正常的 不启动 首先分析电源的拓扑结构 半桥 还是LLC谐振 还是正激 然后电源的结构 一个一个部分查

网友:
大虾们在哪里,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过了!

网友:
绿线电压不正常,辅助电源没工作

网友:
灯泡闪说明电源有消耗较大的功率的电。应该有短路。这时候应该测量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谢谢老师们指点,是我太菜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灯泡是多少w的啊,一般100w以下好一点。最好上个图,因为有主动pfc的话电容电压应该是380v左右正常,没有主动pfc就280-300v左右正常。还有确认一下,你是把高压电容插反炸机了吗?

网友:
后级电容反了,会炸鸡!按道理应该不会吧!可能问题还是在高压部分!

网友:
换的是10颗输出16V1000uf电容,其中一颗是线路板印刷错误,把+-级印错了才插错的,刚开始是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后来打开电源发现10颗电容全部鼓包,换了后再短接绿线就炸保险了,还烧了二极管,桥堆,场管,我全换了还是不能启动,短接绿线时灯泡闪了一下,可能哪里还有短路,就是找不到。

网友:
灯泡是60W的,换的电容查过没有短路,也换过40V270uf的大电容,也查过DM311电压正常,现在没辙了。

网友:
您好,我看你发的图片,此电源是主动pfc的,驱动芯片应该是cm6800或cm6802.我认为在主电路修好的前提下,要查辅助电源电路,在查mos驱动电路,在查主控芯片cm6800或cm6802电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些贴片电阻还是需要再仔细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