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死机

楼主(2018-04-06):
ACER  E1-472G       刷过bios  cpu供电  正常  各路电压  正常      不插usb 设备 能进bios  2秒后死机    插usb设备 直接卡logo  求各位大侠指点下 感谢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查看公共点电压可正常,还有3,5V供电可正常,

网友:
死机 蓝屏 掉电 卡LOGO的故障看着都不知道咋弄,你这个感觉是桥的问题把

网友:
看看其他外设有问题没,USB阻值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桥吧                          加焊估计都不好使

网友:
拆机 裸板测试   然后刷BIOS   刷完还不行 先查电路 和二级转换电压  看是否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基本上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个只能逐个排除,光这样说挺难帮你分析出来哪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带USB会卡机,只能换桥。

网友:
恭喜你。这个只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4738 也是ACER 刚修好  入系统 掉电  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行那就是桥问题

网友:
维修挣点钱不容易啊                                                  。

网友:
手上要是有确认好的桥就先换了再说了,打个桥也就10来分钟的事情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 负载过大 USB 用的就是5V 在用示波器测量各处电压 看看有没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