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大面积进液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20):
机型:神船K650D
故障:进液
板号:W65S0

进水的地方、

板子多处进水,老规矩,洗刷刷,
完事后,通电,0.00,指示灯不亮,无3V 5V ,5V是触发后出来,没有是正常的,3V没有就不正常了,找到故障点就比较好办,断电打值,
3V电感直接短路,

我X ,尼玛 这板子3V短路都是桥挂掉,这个桥也挂了?想起处理进水的时候,桥背面的电容腐蚀严重,

是不是电容短路引起的,说干就干,拆掉看着不爽的先试试,

拆掉就不短路鸟。。。。
插电指示灯亮了,自动触发,接屏亮机,

装完后按开机键不触发,日,KB坏了?拆掉还是一样,量开机键没有电压,继续拆机,想着直接从EC端飞线过来,戳EC18脚也是没有电压,去掉CMOS电池,又自动触发了,还是主板有问题,翘起EC18脚有2.几V的电压,是主板拉低,18脚相连到P2808

直接去掉PU4,恢复18脚,短接P2808的6脚可以触发,以前定过这玩意,订货回来的都是坏的,没一个好的,只能改,很简单,

在飞个开机键

完事后正常亮机,码字不易,各位大侠加点分,谢谢

网友A:
这机器是游戏本,楼主真有耐心,技术牛

网友B:
p2808这么坑吗,买来都没好的,下次遇到,我就直接学楼主了。

网友C:
进水维修有一大半是运气成分

网友D:
                                 我手上有个不触发的。

网友:
看了下你的回复清一色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游戏本,楼主真有耐心,技术牛

游戏本抱得其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p2808这么坑吗,买来都没好的,下次遇到,我就直接学楼主了。

恩是的,,前2年买来的是这样,现在的不知道   都不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维修有一大半是运气成分

一看楼主就是老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个不触发的。

不触发的好修

网友E:
还好桥没挂,只是挂电容

网友F:
进水不开机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桥没挂,只是挂电容

恩 是的 运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不开机好搞点

不通电还要好搞点

网友:
进水处理好不容易,主要是学到了楼主改这个PU4,下次就可以直接这么干了。。。。。。

网友:
楼主很666666666666666啊,要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标题与众不同,,,,,,,,,,,,,,,,,,,,,,,,,,,,,,,,,,

网友:
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