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没待机电压

楼主(2018-04-06):
DELL N5110  没待机电压,3V为0.17 ,5V没有,恒流源电流0.02~0.03,
16脚  vin        19V
8  脚  VREG3  3.3v
17脚  VREG5  5V
3  脚  VREF     2V
13脚  EN0      4.25V
18脚  ENC      0.58V
但是断开PR4113,3V_5V_EN  就有3.3V ,待机芯片51123,拆了料板上一个51125不行,有订的新芯片51123,换上以后症状依旧,哪位大神给支个招,该咋修
版号为10260-2

网友A:
测量下管G极是不是5V高电平,是的话芯片保护了,查看反馈,自举,检测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管G极是不是5V高电平,是的话芯片保护了,查看反馈,自举,检测方面的问题

5V下官有5V高电平,3V下官没有电压

网友:
entrip 两个脚有1.几伏的电压没。

网友B:
trip1,trip2要有1.2v左右,才正常

网友:
应该是芯片周围元器件也有烧坏的

网友:
看下后级有没有保护,然后第四脚电压也不能忘记了

网友:
看看3v  5v后继有没有短路。开始电压正常吗?

网友C:
51123跟8223 都是触发后才出待机 吧!看下上电时序。这图纸是广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123跟8223 都是触发后才出待机 吧!看下上电时序。这图纸是广达的

这个版是上电就有待机的,不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太全面了 谢谢  我再测试一下看看 好哈哈

这样灌水好吗,看帖子了吗就灌水,不怕被举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ip1,trip2要有1.2v左右,才正常

你想说啥,全网页复制是什么个意思

网友:
ENC      0.58V 有点底了吧。你查下这个

网友:
复制来干啥。。。。。。。。。。。。。。。

网友:
有微短吧,有了开启之后,3V5V都有了吗

网友:
修过一个好像        后级电容有问题

网友E:
duan lu man man qiao  hao xiu  mos guan ji chuan

网友:
引用 网友E:
duan lu man man qiao  hao xiu  mos guan ji chuan

看不懂英语啊,不能翻译成中文吗

网友(2018-05-18):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出35v或者是电压偏低,换35v大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