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 8518e 123pin 发出3.3V的条件

楼主(2018-04-06):
按开关后这个run_on没发出来,但不知道it 8518e发出run_on的条件无从下手,求告知.

网友A:
单独问这个问题 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回答   什么型号的本子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问这个问题 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回答   什么型号的本子现象是什么样的?

DELL N7110 开机电流只有0.034.检查发现EC没发出run_on,导致无3v_run和5v_run.

网友:
没有发出开启信号,看看EC可收到桥发出的SLP_S3#,SLP_S4#,收到的话还没有;把脚位拔起来看看可正常,是不是后级拉低了,不是拉低了,就是EC方面的问题了,查看EC工作条件,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先看看保护隔离是不是完全过了,再测线性电压有没有到EC,然后才查EC条件 大致都是这样的顺序

网友:
看看后面的电压有没有短路这些,,,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上电时序的,

网友C:
南桥给EC的SLP信号都正常了 ,就肯定会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南桥给EC的SLP信号都正常了,就肯定会出来了

slp s3,s4,s5都有,但是没有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 s3,s4,s5都有,但是没有发出来

EC上面的runon翘起来,,如果还没出来,可能EC,可能EC供电,记住,每个供电的引脚都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上面的runon翘起来,,如果还没出来,可能EC,可能EC供电,记住,每个供电的引脚都要测

每个脚都有供电,撬起脚依然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N7110 开机电流只有0.034.检查发现EC没发出run_on,导致无3v_run和5v_run.

刷BIOS试试    软件排除了就换个E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