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 重启 求助大神

楼主(2018-04-06):
红米note4 刷机通过 没问题 然后开机出现mi字 mi字底下的三个小点也出现了  然后自动重启 我这两部了 都这个情况, i2c各总线的电压也都在1.8v  没有思路了  请教下各位大神 有啥思路吗

网友:
补充个问题  i2c总线电压不被拉低就能开机  还是i2c总线上的各ic必须是好的 才能开机 期待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不值当换了 ,     讨论下技术。。。

网友:
个人感觉是CPU上盖或CPU问题
我也遇到了··没有修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