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显示器开机一闪而过的修复

楼主(2018-04-06):
今天修了个DELL老显示器,故障开机画面一闪就黑屏了.初步判断为内部高压保护,马上动手拆机
拆出电源板,接上新灯管通电测量12V 5V

实测15.62和5.11
PWM芯片TL1415第9脚VCC供电是不有

再测量两组电感上电压,

结果在开启开关时出现14V以上电压,一会就掉为0V,可见电路保护了
测量TL1415的反馈脚3和14脚,其中一路有0.8-0V的的电压跳变,一路为0V
拆下0V那路上的两三极管,C5707测量
其中C E极阻值,一管正向653反向1339说明已坏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测量
另一管正向596,反向挡1无穷大,正常

更换两三极管,这两个必须一起换新的,起初想换一个,上去一试不行,新管子立马发烫,
测量新的C5703阻值为643,有差别.换上两新的后,开启灯管亮起,摸了下三极管没烫
工作正常.

测了下PWM芯片3和14脚反馈电压为0.82V

测了下PWM芯片7和10脚电压,已拉低为1.5V左右

点亮一会儿,没出现问题,装回,开机久违的两面又出现了,到此修复完成!

附上TL1415电路图

网友:
现在显示器基本修得好少,坏了都换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