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air 1465 820-3534-B进水有时能开机风扇狂转,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8-04-06):
客户拿来拆开电池接口进水明显,全部拆开清洗后装机安全模式可进WIN7系统,正常模式进不了。还有就是风扇狂转。重装MAC系统,装了好几个小时系统才装上去,明显硬件引起的卡顿。换了个风扇试机,结果直接不开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插充电器也没反应。。。。。。。。放了一天,再次试又可以开机了,但还是风扇狂转,反应慢,断开电池检查主板一会儿再按又不开机没反应了。新人求助,以前笔记本的维修只停留在装系统换硬盘键盘电池风扇显示屏之类的

网友A:
那你肯定搞不定了 基础都没有拿什么修

网友B:
是不是 硬盘的问题吗  要不bios刷一下

网友C:
找别人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肯定搞不定了 基础都没有拿什么修

有修手机的基础,有工具,就是不知道这个区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硬盘的问题吗  要不bios刷一下

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我记得不装硬盘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别人来修吧!!!!!!!!!!!

实在没办法也只能退了,找别人修找不到对的人基本上也是浪费时间金钱。这方面在手机有过经验教训,自己没有修好的再寄给别人修,基本上修好回来都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