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M-D3H跑码到15重启

楼主(2018-04-06):
技嘉B85MM-D3H跑码到15重启,量了各电感电压正常没有短路,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大师指教一下

网友:
各位大师分解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  我就得刷bios就好

网友:
你的问题和我的一下吗

网友:
刷个bios试 。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双bios的,两个bios资料是一样的吗

网友:
BIOS刷下,不能解决的话就不好修了。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