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华硕K45DR改集显

楼主(2018-04-06):
  接到一台华硕K45DR机器,同行顾客描叙,他的顾客给他说机器是使用过程中突然就不行啦,拆机发现散热器堵塞严重,开机电流跳变已经过啦显卡应该是要显示
啦,就是不显示,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抱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刷啦BIOS,故障依旧,那就上焊台搞一下咯,涛声依旧,估计是显卡挂啦,换吧成本贵,顾客不一定接受,试试改集显,去掉独显供电,插上电,显示啦,给顾客沟通啦,同意改集显,装机测试OK,交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这改集显简单。。。。。。。。。。。

网友:
连电阻什么的都不用改,这个还真是方便啊

网友:
有些华硕的改集成风扇转速高

网友:
的确 这个改集显太简单了 捡钱机器啊

网友:
    楼主     改集显是直接去供电不

网友:
这个生意做的不错!这个机器好像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cpu带显卡的          就比较方便

网友:
现在有些本独立改集成直接去掉显供电就可以,有的就行不,这个是个不错的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
这个集显改的简单了、、、、、、、、、、、、、、、、、、、、、、、、、、、、、、

网友:
                             算简单的了。

网友:
说的真简单  操作起来还是麻烦、、、、、、

网友:
恭喜楼主白捡钱  每天这样的来个十个八个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改集显简单......下次遇到秒

网友:
捡钱机器,很爽啊 啊啊啊啊  哈哈。。。。

网友:
真的是捡钱啊。。。。。。。。。。。。。。。。。。。。。。。

网友:
实话述说 这个机器 直接去掉 电感 是卡滚动条的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这种机器 该集显很容易  而且很稳定

网友:
我是小白,请教大神改集显是怎么改?翘掉集显电感还是去掉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先收藏了 华硕这款改集显真的好简单  下次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有的改起来一烙铁就搞定,有的折腾半天改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改集成比较简单。如到那种改电阻的就麻烦了

网友:
收藏了     ,,下次直接改、、、